为什么电压被拉低

楼主(2008-07-15):
如图,空载时Uo输出一方波信号,接上3欧姆的负载后,Uo点的电压变得很低,近似为0.TIP41C的电流驱动能力应该是足够的,电压为什么会被拉低呢??

网友A:
好像电阻都偏低

网友B:
减小R14,R15试试

最好给出波形的具体幅值等具体参数

网友C:
我想~

你看到的方波应该和你输入的一样
加R16后的电压应该=0.005X方波幅值

楼主:
zg_z,为什么这样呢?

这其实就是带前置运放的功放电路,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,所以Uo点输出电压我觉得是5倍的输入方波幅值,但你为什么说是0.005倍呢?
还有,既然是功率放大电路,但Uo点的电流好像不是很大,带负载能力不行啊

网友D:
电源功率不够?

带重负载后保护或损耗过大,输出电压过低或基本无电压输出。

楼主:
电源功率是可以的

电源功率是可以的,加上负载以后电源电压基本没有变化

网友E:
感觉反馈电阻的位子可以放在运放输出端.

网友F:
偏置电流不够,电流放大倍数不够

Q1只能靠R14的偏置电流导通,而TIP41C的放大倍数只有15~75
就算极限时D5截止,Q1全导通,那也有1000/(15~75)欧姆的动态电阻,能输出多大的电流呢???

或者换Ic=Href×Ib来算也行,自己去算输出电流吧
(结果是一样的哦)

网友D:
是啊,驱动电流太小了

TIP41的放大倍数通常60~80,完全不够。必须要再加一级射级输出才行。

网友G:
基本结构不适合做功率放大

其它努力都是白费.

楼主:
楼上的能说明白些吗

这个电路不适合做功率放大?

楼主:
提高基极电流可不可以

提高基极电流的话输出电流就增大了,但是基极电流如何提高呢

网友D:
这种很正常的低频功率放大

提高基极电流可以,但运放的功率有限,会损坏的。直接再加级5551、5401成达林顿方式就行了。

网友H:
不明白

Ib小则Ic小,则负载上的压降小,则U0应大呀。

楼主:
xwj和hd12分析得很正确

我加了一级射级输出后,可以带负载了,Uo点电压恢复正常了

网友I:
用达林顿管简单一点

用复合管或达林顿管都会影响到输出的最大幅度。

网友J:
电路太复杂了

用一片LM1875就搞定,单价4RMB,还是零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