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;求高人解释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08-07-15):
求高人看看这个电路原理图,帮忙详细解释下,越详细越好,谢谢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8/2007830181742936.rar

网友A:
基本的反向放大电路

放大倍数 A=R2/R5

C1是为了减小放大带宽,降低高频干扰。

R14是偏置电阻。

与+5V,-5V连接的几个电容是退偶电容(这个电路估计也是用在音频上的,这几个电容的作用对信号的高低频响应也有很小的影响)

C22,C23:隔直电容,如果不是机器信号的输入级,也可以省掉。

这种简单的电路是学电子的基础知识,要看点书,学会自己学。

网友B:
re

就是一个电源一阶低通滤波器

网友C:
re 菜鸟的看法

  2楼 忘记写负号了

网友D:
R14是偏置电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