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在两个地之间连接电容?

楼主(2008-07-15):
用了一块LT1683供电,两边的地用光耦和变压器隔离开了,但是为什么还要在两个地之间加一个电容????而且还要求该电容的耐压值还要比较高??谢谢~~~

GND1-||-GND2

GND1和GND2用光耦和变压器隔离开了~~~

谢谢~~~

网友A:
防振电容,据说可以改善交流特性。

如果次级直流接地,那么电容两端为200V交流电压,当然耐压要高。

网友B:
主要是为了过EMC

在做EMC认证时有这么做。
问别人,他们也解释不清,只知道这么做。
个人分析为:打高压时,电容保持两个地平面电势不会突变,就不会发生高压放电的电弧,引起某些敏感器件如有MCU之类的数字电路工作紊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