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数码管发光问题

楼主(2008-07-16):
8个连在一起的数码管,16个输入引角,

我只选通一个的时候,如果把固定值输入段选,怎么也不显示,
如果把开始的固定值周期性的输入段选,选通的那位就能闪烁显示,不知道是为什么 ?

网友A:
因为这是动态扫描的,驱动这样的数码管需要动态扫描的芯

例如max7219,或者自己搭一个扫描电路
例如使用138+pnp选通每一个8字,然后输出数据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