病危,大家帮忙诊断下!

楼主(2008-07-16):
功能 电压电流转换电路,无信号时输出4MA电流,输出结果错误,大家帮忙看看吧!

楼主:

自己顶一个,菜鸟不会,请人指教啊!

网友A:
电路本身就是错的

你的参考点在哪
单电源供电却输入交流
你的偏置电压应该加在第一级而不是第二级
。。。

网友B:
re

  电压换电流 只要差分接跟随 头尾想连 2个运放就搞定了

楼主:

前面放大得电路可以不要,主要是后面电压电流转换,怎么让他零信号时输出4MA,还有后面得电压电流转换电路有问题吗?

楼主:

想把电压电流转换和输出4MA电流结合在一起,参考点在30网络线啊!高手给点意见!

网友C:
re

按你的参数好像得不了4ma

楼主:

是啊,出不来,参数可以慢慢调,想问下电路那里有问题,测量发现出来的电流主要是有三极管流出来的!

网友D:
输入端(27)悬空不行,必须有对地的直流通路。

网友E:
错得太离谱了,U4B和Q2不知道做何用?

网友D:
这个电路有两个参考点

输出负载以图中右上角的地线(0号)为参考点。输入控制电压以及324运放是以30号线为参考点。按照图中的设计,运放的电源电流会流过负反馈取样电阻R20和输出负载,而324运放的静态工作电流仅1~2mA,所以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。只是有一个问题:D3的电流也流经负载,而R25阻值太小,应该加大到10K左右,保证D3电流与324电源电流之和小于4mA。

楼主:

还是楼上的说的清楚,呵呵,现在是我换了信号也调不好,能不能帮我把输出4MA的电路算算呀,呵呵!我把R25换成6.2K应该输出4MA左右,但是信号出不来,不知道是不是调试的问题!

楼主:

还有想问下,负载的大小会不会影响输出4MA的电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