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检测一根有点磁性的细针,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?

楼主(2008-07-17):
我想检测一根有点磁性(磁性有点弱)的细针,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我们现在是用磁阻传感器在测试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好的误判断少的方法。

网友A:
放在指甲上,看它是否指南

网友B:
楼主的目的应该要检测针的有无吧?而不是磁极的方向或者是

楼主:
继续

要检测针的有无!怎么样准确的转化为电信号

网友C:
霍尔效应?

还是让他切割下磁力线发电?

2楼的有指甲油?不然摩擦力很大的啊。

网友D:
服装断针检测仪检针机

http://www.bokee.net/bloggermodule/blog_viewblog.do?id=54006

服装断针检测仪检针机

字体大小: |  |  2006-02-18 22:47 - 阅读:1728 - 评论:0
检针查针机系列">单探头检针机主要用于玩具、服装、制鞋、化工、皮革、针织等需要检测铁磁性金属杂质检出的行业,用于检测夹杂或失落于原料或产品中的断针、铁丝等铁磁性有色金属,避免给消费者或生产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损失,也是出口产品必须的检测仪器。也可用于食品加工企业需要排除铝泊包装只对铁磁性金属的检测。
产品特点:
a.灵敏度高,抗干扰性强;
b.结构轻盈,移动方便;
c.检查窗口高度规格多,可供客户根据需要任意选取;
d.输送速度快,可适用于流水线作业;
e.可配套流水线或自动化控制装置。

  相关参数:
常规检测窗口高度: 110-120-140-150-200㎜。常规检测窗口宽度:600㎜。 灵敏度: φ1.0㎜-2.0mm钢球(12级可调节)探测窗口高度越高灵敏度相应降低。
电源: 220V 50Hz。 功率: 200W 。 报警方式: 声光报警,并自动停机退回。
外型尺寸(长×宽×高㎜): 1950×1100×12000 。 重量: 200㎏ 。
更多型号产品及详细资料欢迎登陆我们网站或致电垂询!

楼主:
不要意思,自己没说清楚。

我要测的是一个类似医用的注射器(微量推进器)的针头,我向我的仪器注射我要检查的气体以后,希望仪器感应到注射器针头以后,能够自动的进行气体样品分析。

网友D:
与其做这样复杂的针头检测器,还不如在适当位置加个行程开

网友E:
压力开关 中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