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知道功率和增益的关系吗??谢谢了

楼主(2008-07-1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功率反映的是做功快慢,而增益反映的是放大倍数,没有必

网友B:
RE...

功率反映的是放大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关系,增益就是指放大器对电压幅度放大了多少倍.

网友C:
功率。

功率如果是纯电阻性负载,是他上面的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。

增益反应的是放大倍数,一般单位为db。数值是放大倍数的对数。
如果电压的增益用 20logA
功率的增益用     10logA 来表示,A是放大倍数。

db,分贝尔 就是 十分之一贝尔。
可以表示增益,这个单位不是量纲。

dbW之类的就是表示功率的,这个单位是有量纲的。

网友D:
课本有

   增益是下降的
gm电导和Ic的关系,还有增益表达G和gm的关系上分析

楼主:
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

能不能不整个过程说的详细一点啊,谢谢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