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三极管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08-07-18):
光敏三极管的原理是什么呢?
在光线作用下,物体的导电性能发生变化或产生光生电动势的效应称为内光电效应。内光电效应又可分为以下两类:

网友A:
先去搜索“光敏二极管”

网友B:
光-PN结

光照射到PN结会发生什么?

楼主:
难道

光敏二极管其实就是一个光敏电阻 对吗?

网友C:
不对

它们就不是同一个东东

楼主:
解释

光敏二极管或是光敏三极管在受到光照射的情况下PN节之间的电流会发生变化,这个变化的电流在电阻上取样得到变化的电压。

我是想问这个是用 光电导效应解释 还是用 光生伏特效应 解释呢?

网友D:
g 下不就都知道了吗

应该和光电池差不多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