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17过热问题?

楼主(2008-08-28):
需求:14V--12V  输出电流:0。26A;
现在的结果:输入14.04V   输出12.6V;
在33度环境下,LM317会达到66度;

LM317用了DD-PARK封装;

我现在很担心LM317挂掉,而且它使得旁边的插座都变得软软得。

由于没用过,没考虑过发热问题;

不知道如何处理?更换TO--220?
还是?谢谢

网友A:
测输出电流啊。

网友B:
LM317的压差没这么小吧

网友C:
看你压差与电流不可能那么高温的,

看你压差与电流不可能那么高温的,除非负载有问题,检查负载电流,

楼主:
是的是的 压差是4V

网友D:
4V的压差,功耗1W,是该发热了

温升33度,不至于损坏,但如果通风不好,就难说。

最好加个小散热片。

网友E:
o

要加散热片了

网友F:
我是来灌水的

加点水,降温就不热拉
哈哈

网友B:
DD-PAK封装1W多的功耗不发热才怪

网友G:
加散热片

网友H:
压差是4V??

需求:14V--12V  输出电流:0。26A;
现在的结果:输入14.04V   输出12.6V;

功耗是0.26A×1.8V=0.468W

D2PAK,如果是两层板的话在pcb上面两面镀锡,多打几个过孔,面积留大一点,应该会好很多了~~

网友I:
正常啊,正常。

前几天用了一个wlan模块,usb接口的,但是usb是3.3V。
所以加了个5V->3.3V的LT1117,只有200mA 的电流,结果我测试了一下,比环境温度高出来40度。

看来平时在电路板上500mA才微热的1117,离开了电路板,立即就不行了。

网友J:
LM317最大电流是多少啊

网友K(2010-12-25):
4V的压差,功耗1W,是该发热了,最好加个小散热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