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电池供电电路问题

楼主(2008-08-28):
我想做一个便携的无线信号接收装置,采用的是MICRF211,但此芯片的供电电压是3.0-3.6V,我怕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话芯片会无法正常工作,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升压电路?负载电流平常大概8MA,但最大时会有15MA左右。

网友A:
两节电池可以用

MICRF211没用过.两节电池可以用,但用不了很长时间.两节新干电池电压实际不止3.0V的.
LZ可以用三级干电池+LDO,或是用锂电池.DC-DC能不用尽量不要用.
要用的话AIC1642最简单了.

网友B:
DCDC电路会对接收效果造成影响么?

接收的频率是433.92M,如果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是几百K的会不会有影响呢?
还有想问一下用315M传输和433M传输哪个距离可以更远一些?
谢谢!

网友C:
re

8ma还是挺大的,用什么电池也撑不久啊
设计寿命多少啊

可以休眠的话,用锂电池应该没问题去啊

或者用大号的干电池

网友D:
锂氩硫酰氯电池

如果不需要严格控制成本的话,可以考虑单节锂氩硫酰氯电池(3.6V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