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传感器运放的电流转电压电路?再发

楼主(2008-08-29):
图中波段开关切换量程,每档10倍变化
原来正常接法没有问题,但是现在由于硅光电池的接地问题必须反着接,
OPA380输出由正电压变为负电压,我后面的ad采样是正负5负输入没有问题。
现在的问题是,硅光电池反接后,虽然也能负输出(光信号和负输出正比)
但是我切换量程换档误差非常大(原来接法换档误差没有),比如从2M档
切换到200K档,本应该输出变化10倍,但现在是大约3倍。
请问为何?有什么补偿的好办法么?难道opa380不能负输出工作?

楼主:
这是老接法,一切正常

这是老接法,一切正常

楼主:
这是opa380的内部框图

这是opa380的内部框图

楼主:
楼上的框图包含典型应用电路

楼上的框图包含典型应用电路
这是opa380的data

网友A:
运放必须有负电源才能输出负电压

图中那样仅靠一个2K电阻下拉是不行的。

网友B:
o

去网上找单电源运放工作原理,好好看看

网友C(2008-12-10):
是单电源供电的问题

双电源肯定没问题的!

网友D(2011-09-17):
如果把硅光电池换作光敏二极管,行吗?
另外,这个电路用面包板实现起来能行吗?

网友E:
1L和2L图的区别在哪里啊。。。。没看出来,不过这个运放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接下来而不直接双电源供电?

网友D:
LS:
1L和2L图的区别是——
硅光电池的正负极接法是相反的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D:
晕死,直接说明多好啊,那么大一电路就那么小一点差别。。。。。
LZ的疑惑可能是LED分流造成的(各人猜测忘高手解答)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op380电源是正的,能输出负电压吗??你是乱猜的吧。。。

网友G:
OPA380,4脚必须负电源供电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G:

3楼的图不是显示4脚接地吗?你怎么还这样说?

网友G:
回复 网友G:

3楼的图不是显示4脚接地吗?你怎么还这样说?
引用 网友D:

我是回答楼主的问题,4脚必须接负电源,才能输出为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