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运放LM393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?

楼主(2008-08-29):
电路中只用到LM393的一个单元,那么它的另一个单元不用的引脚应该怎么处理呢?是否也遵循这样的方法:输出端连接负输入端,正输入端接GND?请朋友们指点

网友A:
我在用的时候悬空,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

楼主:
悬空啊?

工程师说需要进行考虑,否则可能会出现干扰,不利于芯片稳定工作。

楼主:
可真会做广告啊

可真会做广告啊

网友B:
re

接成跟随或者vcc/2

网友C:
将不用的输入端都接地

楼主:
谢谢各位,找到办法了

输出接负输入端,够成跟随器,正输入端接电源,这样输出就永远为高电平,不怕它不稳定了。

楼主:
LM393手册上推荐的解决办法

如图画黑线的语句,手册中对于不用的引脚的解决办法是将其接地。
看来,仔细阅读手册很重要啊。

网友D:
晕!LM393是运放吗?

是比较器,OC输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