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

楼主(2008-08-29):
       我要用一个正常工作时候正向导通压降为0.2伏特的二极管,不知道哪位大哥能具体给一个型号,并且说明它的反向电压和最大允许电流?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查肖特基

网友B:
查资料啊

正向压降0.2V锗管居多。最好看你的的用途查下手册。我国旧型号的2AP1~14好像全是锗管!可以查下看看行不!

网友C:
可以变通一下,用三极管来代替

比如:下面相当于在输入输出间串了一个二极管.(也可以用MOS管),压降可以达mV级

输入-----PNP------输出
       电阻
        地

网友D:
A哥就是牛!

思维真散啊!

网友E:
找个开关肖特基管,正向压降0.2~0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