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4046把128k锁相倍频到16.384M,环路滤波器该取多少?现在波形抖

楼主(2008-08-29):
用锁相环74HC4046把128k倍频到16.384M,现在频率对,但波形很抖
环路滤波器截止频率该取多少才合适呢?还是VCO斜率不合适?

网友A:
4046能上16M吗?

网友B:
74系列,20几M都跑过

CD4046最多1M

网友C:
呵呵

   CD4046的振荡频率上不去,你另选一个芯片吧。

楼主:
应该可以工作在16M的吧

CD4046最多1.xMHz,74HC4046手册里说可以到18MHz的
现在C1取47pF,VCOin接2.5V时可以调到稳定的16M,但闭环后频率对,波形就很抖
调环路滤波器调VCO斜率貌似都没用,折腾一天无果

网友D:
re

4046虽然有型号标称能达到十多M,但是个人感觉实际中可能达不到,而且这个环路滤波器的参数不好确定。
可以选择数字PLL,可以做的很高,不过具体做法可能跟模拟PLL有区别。

网友B:
电压提高到6V,超频到22M+

你不会是用3.3V吧

网友C:
我有个飞利浦的锁相环设计软件

    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,你去找找。

网友A:
通常,环路滤波器的带宽为Vref的1/10

楼主:
搞定了,谢啦!

用那个飞利浦的锁相环软件算了下,环路滤波器值在1.几k

网友E(2011-11-11):
求菲利普的锁相环设计软件..........duanxuanxiang@126.com

网友F(2012-04-11):
求求菲利普的锁相环设计软件  550708240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