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款输入12V输出-16V/2A的DC-DC PWM 控制芯片~

楼主(2008-08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一般的开关控制芯片都可以做到

关键是外电路需要做些改动.

楼主:
~~

主要是-16V上面要直接接一个10欧姆的负载,电流-1.6A,要连续工作,不知道用Buck-Boost行不行~~~

楼主:
awey

“一般的开关控制芯片都可以做到,关键是外电路需要做些改动”

我对开关电源不熟悉,可以介绍一下你说的方法吗??
谢谢~~

网友A:
请下一份ST的MC34063的资料看看

里面有各种参考的应用电路。

网友A:
MC34063的参数计算软件

楼主:
谢谢away~~

我看了

这个就是将DC-DC芯片地接到负电压输出端,来做负压输出的~~~

但是听说这样接的效率很低,只有65%???????

网友B:
这个功率不小了,要10来块钱才行了。

1只推挽变压器,2只mosfet,2只高速整流管,1只494或等同电源芯片,电阻电容若干,要求高的话还得加电感,如果要隔离的话还得用光耦,效率应该可以做到90%以上。

网友C:
楼上的真是化简单为复杂

不知道关“1只推挽变压器,2只mosfet,2只高速整流管”什么事?

LZ为什么非要用控制芯片呢?

LM2678改一下拓扑应该能输出这么大功率,注意ON/OFF引脚的电压。

网友A:
主要是给你看看电路的拓扑方法

不一定要用MC34063,其它的芯片稍做修改就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。

楼主:
主要是板子空间小~~

用不了变压器了~~

网友B:
呵呵,LM2678来做"STEP UP",不知道效率能达到多少?

变压器可以选小型的。

网友C:
既然都用上了变压器,那也没必要用推挽拓扑

要高效率,用带复位绕组的单端正激。
输入电压较低,又是恒定负载电流,条件真好。

LM2678应该没有楼上说的那么惨吧,麻烦先看一下Datasheet。

网友B:
我看了,LS是对的,

开始没有考虑到用LM2678做正激烈变换,只考虑了做BOOS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