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命A。给我个驱动芯片吧。

楼主(2008-08-30):
各位大侠:
     小弟我这几天在做一个光电传感系统,但我们用的光源(LD)要大电流脉冲来驱动,普通的通信用LD只需几十mA的电流脉冲,用MAX3766,MAX3856就好。但我用的是大功率,窄脉冲LD,(调制频率并不是很高155MHZ就好),要450mA的脉冲驱动电流,应高手指点一个芯片。谢谢。Email:zhangchao770@shu.edu.cn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哥们不是不救你,你要用12V的电源了。

3.3V的 甚至5V的没有见过这个东西。
MAX低电流的话MAX3735出货量最大,频率范围也比较宽。但是你这么大的电流肯定不行了。
音频功放一般也没有上兆的,射频功放是有一些,但是我用过的都是高电压的,你要么?

还有你450mA的电流,LD(是激光二极管的缩写么?)的输入阻抗是几十欧姆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