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DC-DC芯片要分不同topology,这些芯片可以互换吗?

楼主(2008-08-30):
我看关于开关电源topology的书,发现其基本topology都是交换了一下L/C/diode的位置,但是开关管的控制原理还是一样的,就是用一个反馈的输出来控制MOS管的开、关、既然这样那不就用一种芯片就可以完成boost、buck、buck-boost了,为什么这些IC厂商还要分别生产关于不同topology的芯片??

这些芯片的主要差别在哪里呀?可以互换吗?

比如boost和buck,他们的芯片内部结构好像差别不大呀~~~

谢谢~~~

网友A:
应该有你说的具备两种功能的IC

但PIN可能增多,DIE可能增大,导致COST UP。。。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~~

为什么要这样把芯片分类~~其实从原理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反馈环路控制器,是BUCK还是BOOST只是L/C/Didoe的位置改变了一下,对控制器的结构来说基本上没有影响呀~~~

那么boost IC与buck IC的区别在哪里?是不是哪些地方做了优化??

谢谢~~~

网友B:
你做你的,我做我的.

一个同样功能的产品有很多的生产商,也有不同的叫法,又何况是芯片呢!

网友C:
为什么面包店要做各种各样的面包

为何不做一个样子及用料的面包?

楼主:
今天看了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资料,终于搞懂了~~

谢谢各位

其区别主要是在MOS管的驱动方式上面~~~~

有两种:BUCK  IC  是属于其开关管的D/C直接连接到芯片的Vin;
        Boost IC  是属于其开关管的D/C直接连接到芯片的GND;

所以为了保证其开关管的可靠的开通与闭合,就有了这样的结构;
或者是说对不同的topology作了优化了~~~~~~~~~~~;;;

网友D:
有将两者合到一起的芯片,既可升压,也可降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