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路nA级信号采集电路,晴天正常,下雨时信号波动特别大怎

楼主(2008-08-31):
放大电路反馈电阻用了贴片的200M

网友A:
200M的贴片电阻……太厉害了吧

网友B:
是不是空气湿度大了

漏电流加大了~~~
屏蔽做好了吗?

网友C:
呵呵

   应该是因为你的反馈电阻太大,下雨天时,温度增大,漏电阻的作用显现出来了。做好密封,防潮。

网友D:
问问彭学建前辈

这么小电流一定要屏蔽密封的,测微电流问题可以问问彭学建前辈的

网友E:
nA级比较有挑战性啊,

受湿度影响大,

网友F:
受温度湿度影响

下雨天你用摇表测试开路阻值时就后发现比晴天的低很多,大约只有几十到100M的样子,这样的一个值相当于并联在200M上,它对小电阻的影响太小了,可以忽略不计,但对于200M这样的大电阻就很明显了.另外气温降了,阻值也会下降.

网友G:
在PCB上尽量避免使用大阻值的电阻

对小电流的IV转换,可以考虑使用T形电阻电路来避免使用大电阻。

网友E:
经验之谈啊,楼上。

网友H:
在PCB上尽量避免使用大阻值的电阻

呵呵,有些环节没做好吧,没什么元件不能用在PCB上的。

楼主:
能具体讲讲"T形电阻电路"吗?

网友D:
不能用在PCB上的元件有很多啊,大的功率元件,微波元件,很多是不要PCB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