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电流到电压转换的

楼主(2008-08-3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谢谢哈

如图所示:2,3端接一个光电二极管,输出为电流信号,此电流信号经过OPA380后6端输出电压信号。请教各位:这是如何实现的啊?放大倍数如何计算?多谢啦!

楼主:
什么原因啊

我前面接了个光电二极管,后面输出一直接近电源电压,而且保持不变
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了?请教各位大侠,该如何调整?

网友A:
先问一下

电源电压是多少?输入信号的参考端在哪里?按电路,如果输入电流有1ua,输出就有2V,不知道你的光电二极管输出电流是多少?

楼主:
谢谢awey 版主

问题已经解决啦 就是C33的问题
非常感谢版主的耐心

网友B:
我怎么没看到AWEY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