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省电子设计大赛题目C题

楼主(2008-08-31):
              多功能计数器(C题)
【本科组】
一、任务
设计并制作一台测量正弦信号的频率、周期和相位差的多功能计数器。

二、要求
1.基本要求
(1)频率测量
a.测量范围:1Hz~1MHz;信号幅度范围:0.5Vrms~5Vrms。
b.测量误差≤10-3。
(2)周期测量
a.测量范围:1μs~1s;信号幅度范围:0.5Vrms~5Vrms;
b.测量误差≤10-3。
(3)相位差测量
a.量程:0~360°;测量准确度:1°;分辨率:0.1°。
b.信号频率范围:10Hz~100kHz;信号幅度范围:0.5Vrms~5Vrms。

2.发挥部分
  (1)频率测量、周期测量的信号频率范围扩展为1Hz~10MHz(信号幅度0.5Vrms~5 Vrms)。
(2)频率测量、周期测量的测量误差为10-6(信号频率范围1Hz~10MHz,闸门时间=1s)。
(3)频率测量、周期测量的信号幅度范围为0.01Vrms~5Vrms(信号频率范围1Hz~10MHz,测量误差为10-6);并进一步降低频率测量、周期测量时的最小信号幅度。
(4)其它。

三、说明
1.单片机要求采用MPS430(或者至少3片TI芯片),频率、周期测量单元不允许采用专用频率计模板。
2.自制用于相位测量的相移电路。
3.相位差实际的测量范围应达到:[0+2f×10-5]°~[360-2f×10-5]°,式中:f为被测信号频率(单位为Hz)。
4.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、核心电路原理图、主要流程图、主要的测试结果。完整的电路原理图、重要的源程序和完整的测试结果可用附件给出。

楼主:
呵呵

请各位高手来讨论一下

网友A:
@@@

一般方法做不出来的,宽带放大以及信号的整形是关键,好多人失败在这个上,还有就是移相电路设计也要巧妙,数字复杂,模拟的用一般的RC又有衰减。还有就是晶体的稳定度一定要发挥到极限,不然就用温补晶体

楼主:
呵呵

确实,移相问题不是很难解决,用两个恒幅移相电路可以解决,但是宽带放大很难搞定,整形的基本部分容易,但是发挥部分就要找好的芯片了。而且整形很难消除抖动。

楼主:
呵呵

不过TI公司的AD790是还可以做放大的。楼上的前辈,你认为整形用什么方案好呢?

网友A:
芯片不一定要追求太好的,参数够了就没问题,整形很多人选专用高速比较器,但是高速比较器在低频时开环增益太大,很容易出现边沿的毛刺,即使使用迟滞比较器也很难消除,一两个毛刺对于高频精度不会造成多大影响,但是对于低频,特别是几个HZ就影响严重了。可以选择开环增益小些的放大器作比较,要用迟滞回环,有必要的话要加一点负反馈来降低增益。宽带放大器一定要用多级,单级的增益不要太高,否则会降低带宽,放大器多了又容易出现自激,所以必须加相位补偿。
我只是平个人一点经验谈谈而已,谈不上高见,我技术很差的

网友B:
恒幅移相电路?

恒幅移相电路我不是很懂,这方面的东西做的少,还请楼主指点一二!或者给个链接,我自己琢磨一下。谢谢!

网友C:

比起全国电子大赛难度如何?现在各省份好像每年都有比赛哦,前景喜人。

楼主:
今年的湖北省题目比全国的要难,而且综合程度比较高。

网友B:
请教楼主几个问题。

楼主的图是180°反相,题目中是要0°到360°的范围可调。如何处理?
我得理解是:将信号移相任意角度(0°到360°的范围内),然后测量移相后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相位差。不知我得理解是否正确?若不对,还请楼主详细解释一下,十分感谢!
另外,2个恒幅移相是移了360°吧?
我个人认为频率测量不难,信号整形也有办法。就是对于相位这一块我不熟悉,要学习啊!

网友D:
题目难是因为那是给老师出的题目

不好意思我又给童鞋泼凉水了,罪过罪过

网友E:
写论文?

1M,0.1度,取样频率3.6G

俺水平有限,不知道3.6G正不正确...

楼主:
回复12楼

那个恒幅移相的范围是0~180°,调节电位器就可以移相的。
移相360°就要用两个恒幅移相电路串在一起就可以的。

楼主:
回复12楼

理论上可以实现一个恒幅移相电路可以一180°,但是实际上只能移90°,所以要实现360°的移相就要用五个这样的电路,其实可以简化这个电路的。

网友B:
楼主可以解释下移相原理不?

电阻电容的值怎么计算?调节电阻为何能移相?调节电阻时,对于不同的频率它移相的角度是否相同?怎样简化电路呢?
能否给个资料或链接啊?谢谢了。

网友F:
福建省的比赛也开始了

哈哈,好像都差不太多

网友G:
太他妈简单乐

频率用比较器+计数器可以,相位用同步AD采样,FFT就出来乐。

网友H:
楼上的分数会被扣光了,得分点一个都没有。

ic921. pk ic921

网友A:
!!

要不19楼做一次试试简单不简单,给你一个星期,你能做出来不?

楼主:
同意楼上的

这题目不是你jacky-cheung 想得那么容易。

网友I:
其实19说的才是对的,这种比赛题限制太多,没有实际意义

简单问题复杂化.有直达车不做,偏要翻雪山,过草地

网友A:
无可否认19楼说得是对的,只能说从基本思路上是对的,大家都知道测频率用计数器,但是怎么个计数法才能达到题目的要求才是关键。计数器也不是随便记个数就能达到要求的精度的,而且更关键的还有适当的信号调理电路,这也是重点。另外,题目中要求闸门时间只能取1秒。题目中的要求就是客户的要求,你不能因为客户要求限制太多就给被人削减指标。19楼只是说话太冲了,基本没经过思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