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称问题

楼主(2008-09-01):
我现在手头的电子称,一开机,初始化好后就报警,我估记是超重照成的.
请问下:一般电子称中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四根线分别是什么信号呢(红黄绿黑四线).
谢谢.

网友A:
猜一下

VCC GND RS485-A RS485-B

楼主:
RE

四根线能不接吗?即悬空...
我刚才把四根线悬空,开机依然报警,所以又怀疑不是超重造成的...难道四根线悬空也等于超重???

网友B:
re

首先:什么情况下会报警,确定是是超重?

网友C:
re

Exc+,Exc-,Sig+,Sig-
应当是称重传感器的线

网友D:
re

四根线其中两根是传感器的激励电源,另两根是传感器模拟量输出(一般为毫伏信号),通常是接入电子秤的AD芯片,如果悬空的话AD便没有输入,可能造成AD转换码值的溢出,秤就会报警。

我的理解是这样……希望大虾指教……o(∩_∩)o...

网友E:
有可能是双积分电路有问题了

造成电压充不上去,一直不能翻转,计数器溢出,可能是开关或者积分电容损坏

网友E:
又仔细想了下

可能是基准电压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