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延时

楼主(2008-09-01):
请问下,怎么实现电源延时。也就是说有两路电压3.3v和2.5v,只用一个开关,怎么实现2.5v电压先到达目标芯片,而3.3v后到达。有个方法是用pmos管,不过想用更简单点的方法,请高手赐教。谢谢!

网友A:
延时多少?

2.5V LDO的使能端加阻容延时
3.3V输出接2.5V LDO的使能端

楼主:

2楼谢了哈!虽然不太清楚你的具体做法(我是新手),不过受你的启发问题基本解决了。

网友B:
注意Dropout V

0.6V的压差,用LDO要注意选型哈!
低压差的LDO应该可以,但是普通的一般压差都是1.0V以上。。。

网友C:
容易

俺还是喜欢PMOS+NPN,双枪老头子,基本是战无不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