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二极管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2先通 11.3V左右吧 5v的不通

12先通   11.3V左右吧  5v的不通

网友B:
这种东西不需要同时导通的,12V是电源,5V是电池

楼主:
为什么是12V的先导通啊?

RT

网友C:
楼主没必要钻牛角

网友D:
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两管同时导通:

当1导通之后,3是4.3V,2导通之后3是11.3V,这时1截止,当硅二极管两端存在0.6~0.7V正向压差时就导通,否则截止

网友E:
o

分开来看啊,最后合起来看,就明白了

楼主:
呵呵,明白了

谢谢大伙了.
还有一个问题,
DGND和AGND可以用一个电容来相连吗?
我看到一个是用了电容,
连了之后,用万用表测是不相通的,
那参考地不就不通了吗?

网友F:
DGND和AGND可以用一个电容来相连吗?

你觉得可以吗?

网友G:
不要忘记管压降啊!

不要忘记管压降啊! 呵呵……好好学习!

网友H:
可定是12v的先导通了 嘻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