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太懂这个电阻热噪声公式

楼主(2008-09-02):
Vn=4kTRB开平方
这个Vn是有效值吧?它怎么会与带宽有关系呢?
噪声该多大就是多大,不明白根带宽什么关系,是谁的带宽?

网友A:
把几门功课串起来

    噪声产生的源头在于电阻的导体中电子热运动,热运动是随机的,一个电子在某个瞬间朝某个方向以速度V飞行(这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),当他撞倒某个原子,因为电子质量太轻,被反弹到另外一个方向……如此周而复始。由于电子热运动的自由程很短(自由程的概念参考物理学教材),因此这个电流持续的时间也很短,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流脉冲,而一个脉冲就可以用数学上的冲击函数来描述。
    在导体内部,所有的N个电子都在热运动,综合来看,由热运动产生的导体的电流就是N个电子的冲击函数的叠加,在某个瞬间,朝某个方向的热运动可能略占优势,因此就产生了沿这个方向的负电流(因为电子带负电荷),但是作为一个正态随机过程,从长时间的平均值来看,任何方向都不可能占优势,平均值为0,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导体电阻形成的热噪声。
    回顾一下付立页变换,冲击函数的频谱是什么?是阶越函数,也就是说热噪声的频谱宽度是无穷大,这就是热噪声跟频带扯上关系的根源。
    让热噪声通过一个滤波器,滤波器后面的噪声叫做带限噪声,通带外的热噪声被滤掉了,因此热噪声就只保留了通带内的能量,“Vn=4kTRB开平方”就是计算带限噪声的有效值电压的公式。

网友B:
系统的等效噪声带宽

简单说,带宽意味着信号在短时间内突变的速度,带宽越大,信号“折腾”的幅度当然也越大

网友B:
随机信号是用能量或功率衡量的

而白噪声在单位带宽内的功率是恒定的
更深入的,要系统地学习随机过程

楼主:
好的,多谢赤铸老大指点!

还不是太懂,估计物理上有介绍吧?晚上再去查书,非常感谢!

网友C:
白噪声具有均匀分布的功率谱密度,且不相关(也是定义)

故对频率积分呈线性(正比于频带宽)。

网友D:
不应该是有效值

我觉得应该是"统计"值

至于开平方的问题,看看量纲再多想一下就可以了.

楼主:
这部分内容应该是什么课程上介绍的?

普通物理上好像没有啊,刚翻过,找不到!
量纲是没问题的,呵,老大都解释了!
唉,好多东西要是不系统的去看,真是太难理解了!

楼主:
似乎有点理解了,非常感谢guosr前辈的详细指点!

但……假如不让噪声通过那个滤波器……

如果不通过滤波器那么电阻的热噪声的有效值还是0,是不是这样啊?这样也就遵守了能量守恒定律,否则接个负载上去不就做功了吗?

但如果上面成立,那么就相当于带宽无限大,进而根据这个公式Vn也趋向极大,这不是矛盾吗?

物理公式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?

唉,可能问的太外行,见笑啦!
再次感谢guosr的详细指点,理解了不少了,谢谢!谢谢!

网友C:
LZ:虽然白噪声具有均匀分布的功率谱密度,但只是理想情况

实际的“白噪声”功率密度谱不可能等量延伸的无穷大频率,没必要担心会有无穷大的白噪声电压。另外白噪声电压均值为零,所谓滤波只是取其某带宽内的能量。白噪声的能量源是热量,而其消耗后还是热量,所以能量守恒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受教了!

不过有效值不可能是零,我错了
唉,以后慢慢看吧,不大懂这些!
再次感谢!

网友E:
我觉得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。

概念合理的公式经变化后概念不一定合理,尽管量纲没有问题。

cnchip的Vn问题是例子之一。

退一步看看,“退够”看看。

网友F:
容易

有效值是噪声瞬时幅度平方对单位时间的积分的开平方,绝对不是零啊

网友C:
呵呵,均值和均方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玩意儿。

网友G:
呵呵

关于噪声要看看《随机过程》这门课。

网友H:
这东西没什么用

这东西没什么用,有源噪声比这要严重的多。如果非要找理论依据,找一找微弱信号检测教科书。

网友I:
说得那么有点道理的.

看了一会,大道理有点的,不过讲得还不够细,有空写得更加细一点呀.

网友I:
这个道理太简单了,

简单的说吧,有一些高品质的电话机,在噪声很大的地方打电话一样传到对方那边的语音很清,这个就是如何控制噪声的根源了,如果噪声不能控制的话那么也就没有电话机的品质之分了.对吧.

网友J(2008-10-05):
是密度啊

就像一立方米水重一顿一样,1Hz带宽里的噪声幅度是Vn=4kTRB开平方,
然后在整个电路的带宽上对这个噪声的密度做积分,就可以得到电路输出的噪声
模电上就有讲啊

网友K:
呵呵,

还是什么都有啊,

网友L:
不懂!~不懂!~

不懂!~不懂!~

网友M:
Good

拿凳子来学知识

网友N(2008-11-27):
热噪声能用电子设备滤出掉.电子设备本身不是有噪声吗?

网友O:
绝对0K时就没有了

有幸接触到高级的CCD,人家制冷到0K,就为了降噪

网友P:
谐波失真达到0.00005%的运放哪里能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