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卡采集数据误差有多大?

楼主(2008-09-02):
打算在WINDOWS系统下。用AD卡采集一些频率200Hz左右的信号,有个用过AD卡的说,WINDONWS时钟不准确,如果采样频率为50Hz,一般1秒中只能得到30几个数据,怎么会这么大呀?哪位对此有研究,windows系统时钟带来的误差究竟有多大?谢谢!

网友A:
虾扯蛋,AD卡自己带个时钟芯片就行了。

楼主:

谢谢,我感觉也不会有那么大,如果差别这么大,商业AD卡的就没有什么市场了,都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做了。那么市场上普通的AD卡的时钟误差是多少呢?一般能达到1kHz丢1-2个吗?我要求的精度不高,只能买一个AD卡用一下就可以了,不想多费脑筋。

楼主:

另外,请问市场上普通的AD卡都自己带个时钟芯片吗?

网友B:
。。。

没话说。。。。。
误差有多大,什么误差?
查查ad卡的性能参数再回来问这个问题

网友C:
容易

:)无语,真是无知者无畏啊。

网友D:
windows时钟没有问题的,看你怎么用了。用多媒体定时器

可以精确到1ms……

自己编驱动那uS级别都没有问题(不过估计没有什么实用性,还不如在采集卡里实现…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