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滞现象或磁滞效应的定义及应用

楼主(2008-09-02):
目前在研究音圈马达,其间有涉及到磁滞这个概念,网上查了很多但都没看明白,不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定义的或是说这个效益有什么优点或缺点,有了解的希望能帮小弟解释下,

网友A:
容易

但是俺想对你保密。

网友B:
当开始线圈加电压U时,电流I=0,H=0,B=uH=0,随着I线性的逐渐增大H逐渐增大(NI=HL),B也跟着增大,当撤去所加的电压U时,电流I逐渐减小至零,B也跟着减小,但B不会减到零,总会有一个剩余值,即B的变化总滞后于H的变化,这总现象就叫磁滞,即B的变化要比H慢,要想B为零必须加一个反压,

楼主:
谢谢三楼的,

是不是有点像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曲线。。

网友C:
有点象施密特触发器的特性曲线

就像折弯一根钢丝,外力撤除后,不能恢复到直的状态,要向反方向弯一下才会变直.

详细请看大学物理<电磁学>

楼主:
好的

谢谢楼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