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

楼主(2008-09-03):
  现在手上有一个9V3A的电源,板子上要9V0.2A,能接吗?
  还有一个保险丝60V0.75A的,放在9V的电路上,能起到电流到0.75A以上就断开吗?
  我是新手,谢谢。

网友A:
~~

一个大人,臂力是70kg,一个婴儿,只能承受5kg的力。
问:婴儿给大人抱,有没有危险?

网友B:
斑竹的意思是:行

网友C:
路过:当然得行,如果是做产品就浪费了.

27W电源用在1.8W电路上的确是浪费点,不过你的也不算什么,我在某报上看过用一枚NE5532直接驱动的名叫"发烧耳机"就称声配上300W的开关电源,真的发烧再发烧了......相信楼主不是也发烧吧!

网友D:
re

没问题的
那只是电源的标称功率
输出功率没这么大时,根本就达不到这么大电流,当然没问题

保险丝同样是按照功率来算吧

根本就烧不断,不是说简单的电流到了某个值就烧断的

网友E:
容易

一个大人,臂力是70kg,一个婴儿,只能承受5kg的力。
问:婴儿给大人抱,有没有危险?

一个人,有10斤的饭量,目前的饭只有1斤。
请问,那个人吃了1斤的饭会撑死吗?

PS

保险丝就目前来说都是按电流来算,功率=内阻乘以电流的平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