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温度检测的运放调零电路,大侠帮忙

楼主(2008-09-03):
我做了个温度测量电路。图中SENSER为热敏电阻。
设计思路是:大概25度是电阻10K,经2.4V参考供电,输入电压2.4V~0V。温度大小与U1A的+端输入电压成反比(非线性)。U1A电压跟随。我想通过U1B,用2.4V电压与U1A输出电压相减就能使温度与输出电压成正比。于是用U1B的+端输入2.4V与U1A输出的电压差分(放大倍数为1)后输出。

但当在INPUT处还未接热敏电阻时,U1A输出2.4V正常,但U1B输出有0.5V电压,我认为是运放差分的内部偏压造成的,于是又做了U2A调零(不用反向,也不用放大,因为单片机采集要0~2.4V电压)。
但又让我失望了,U1B输出0.5V后,U2A的+端是0.25V左右,非常奇怪最后U2A的输出OUT也是0.25V左右。

我是新手,希望各位大侠帮帮我,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思路和原理。
特别是U1B的差分电压相减思路是否正确?输出0.5V是否是差分的运放内部造成的?U2B的调零电路是否正确,为什么最后U2A的输出OUT也是0.25V左右,非常奇怪?
非常感谢~~非常感谢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0/20071019121630859.pdf

网友A:
运放是不理想的

LM358无法输出接近电源和地的电压。

网友B:
帮你贴图

顺便说一下,你的图不完整,运放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都看不出来,怎么分析?

网友C:
容易

特别是U1B的差分电压相减思路是否正确?输出0.5V是否是差分的运放内部造成的?U2B的调零电路是否正确,为什么最后U2A的输出OUT也是0.25V左右,非常奇怪?
俺的分析,这些思路基本上全错。

楼主:
求教

哦,谢谢大侠!
运放都是用的LM358,都是单电源的,正端接的+5V电源,负端接GND。

能不能详细些,为什么我的思路是错误的呢?
那我怎样能把原来输出电压与温度成反比的电路,改成正比的呢?

网友D:
o

单电源供电lm358是不可能输出0v的,最低电压输出也要0.6左右,建议你换LMV358应该就可以了.要不就改双电源供电.

楼主:
谢谢

哦,原来是这样。
但是我下了个LM358的资料,怎样才知道它不能输出0V呢?
主要关心的是哪些参数啊,小弟受大侠指点,非常感激。更想多学习学习!
我看了一下,那些参数里面,电压最大的就是A(VD)的典型值100mV了,那个好像是“大信号差分放大”的意思。

网友D:
o

找本书看看吧,去网上搜多呢.

网友E:
晕死  既然单片机有ADC,直接输入就行了,你的这一堆运放统统不要

网友A:
俺给你一个电路,基本可以到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