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纹波问题?

楼主(2008-09-03):
我做的A/D采集卡,5V供电,模拟电路用到的+15和-15是由电源模块转换得到的,开关频率300KHz,经电感电容滤波,主要的噪声可以衰减的很多,但出现了1MHz左右的噪声,波形上类似阻尼振荡,很难去掉,请问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滤除?另外采样率在100KHz以下时好想没有多大影响,但要做1M以上的A/D采集卡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?

网友A:
感觉用线性电源会好.

网友B:
容易

花点精力把电源滤波电路弄好

网友C:
高频毛刺

是高频毛刺,在开关管(必要时二极管)处加上RC缓冲电路会好很多

楼主:
电源模块

2楼:用线性电源不现实呀!只能用开关的。

楼主:
电源模块

3楼:给个好的方案呀!!!
4楼:我用的是电源模块。

网友D:
PI滤波器+LDO+PI滤波器

网友E:
把滤波电路弄好些

电源的毛刺对你的信号采集会有影响的,如果用线性电源,影响就会很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