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1,C2的作用

楼主(2008-09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懂,谁画的问谁去

楼主:
cd4013的四脚是什么电平呢?

cd4013的四脚是什么电平呢?开关通断时

网友B:
应该是保证上电瞬间Q的输出电平恒定(是个好电路)

可以搞个电路看看状态,我也正在使用D触发器实现这种功能,只不过电路结构比这个复杂多了。

网友C:
C1是不是上电复位啊?

网友D:
只有在开关动作的时候有变化

但平时RST为高阻 不是很稳定

网友E:
容易

开关断开时复位,闭合时因为触发状态

网友A:
明显是个错误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