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流放大

楼主(2008-09-03):
如果要把一小电流正弦信号,如mA级别的,那怎样把它放大成大电流呢?如
放大为有效值为20A的大电流
用功放吗?还有呢?望大侠指教

网友A:
容易

方案1 放大电流什么器件最拿手,想想
方案2 先把电流搞成电压然后后面托个恒流源油瓶,恩,搞定收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