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干扰怎么解决?请赐教

楼主(2008-09-04):
本人设计的工业仪表,遇到这样的问题:输入信号0-20MV。当用手触摸输入端子的时候,显示值会波动,这是什么干扰(好象是串模干扰),如何解决?注明:信号是经过了2个模拟开关(CD4051),由OP07放大 再采样。

网友A:
用差模平衡输入就不会了

楼主:
还有知道的吗?

怎么就没有人知道也?差分输入好象不适合,因为输入信号有一端接地.

网友B:
正常现象

楼主:
怎么就没有人遇到吗?

其实这是个在模拟电路中常遇到的问题,我希望大家能多讨论解决的方法.共同提高.把自己的解决办法总结一下.看看怎么可以彻底解决,不要保留哈...

网友C:
牛人!牛人者正常也吧!

input=20mv 是dc ac pwm?

网友D:
运放你也摸,找死没有人拦着你;

运放你也摸,找死没有人拦着你;

楼主:
真的做模拟信号的不多了?

输入的是直流毫伏信号.加的是电阻,用手触摸输入信号的一端,就是想测试稳定性,就是想通过讨论,看看如何消除干扰问题,本人长期做开发工作,对问题比较喜欢钻牛角尖.呵呵,大家要拍砖哈.

网友B:
楼主,模拟电路可不是摸女电路,不能乱摸的`~~

网友E:
RE

先经放大再过4051后采样试试。

网友F:
220V摸一下会电人呢,怎么解决?

难道这个地方非要有人摸着才工作吗?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.

上面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这实际是个经验的问题.有感兴趣的朋友,可以联系.
不过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:一个4-20毫安输出的电路,将2.5V转换成0-20mA.输出都有了,就是手碰到输出端的任意一连线,输出有变化,减少0.07mA.或手靠近连线,也会有变化.这又怎么解决?呵呵 差不多的问题.

楼主:
都解决了.

看来遇到类似问题的人不多哈.

网友G:
咋个解决法的?

网友H:
本来采用电流信号就是因为电流比电压抗干扰

网友I:
楼主倒是说说啥个解决方法呢?

网友J:
解决的办法就是

不去摸了

网友K:
mic1984你太逗了

mic1984你太逗了,呵呵。

网友G:
这个楼主不厚道

引用 楼主:
模拟技术 ←返回版面

6楼: 怎么就没有人遇到吗?

其实这是个在模拟电路中常遇到的问题,我希望大家能多讨论解决的方法.共同提高.把自己的解决办法总结一下.看看怎么可以彻底解决,不要保留哈...
 ================
怕别人保留,自己解决了后却不肯跟别人说

网友L:
LZ 的解决方法估计就是19楼的方法,呵呵

网友M(2008-10-08):
re

一定要独石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