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功放的-3dB带宽

楼主(2008-09-04):
请问功放的-3dB带宽都和什么有关系?设计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?谢谢!

网友A:
跟元件的特性、电路结构、反馈、分布参数等都有关

楼主:
谢谢!

那具体这个带宽值是高点好还是低点好呢?或者针对不同的应用对它的要求也不同?请您能不能针对不同的应用讲讲设计这个参数时的考虑,多谢!

网友B:
呵呵,LS的要求太抽象了吧?

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,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需求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