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T1621 与ESD8820 LCD的连接电路

楼主(2008-09-04):
如题   如果有驱动程序那最好  谢谢

各位请帮帮 新手

楼主:
在看下

HT1621   是4*32    128段    可是ESD8820是35段   1个COM
那我该咋样接线

网友A:
如果ESD8820脚位没标错的话,lcd选得不合适

你应向lcd供货商证实一下,可是让供货商推荐一个型号

网友B:
4楼说得对

4楼说得对

楼主:
那位可以推荐一块短式LCD呀

那位可以推荐一块可以用HT1621驱动的数码段式LCD   谢谢

网友C:
这种LCD不需要驱动芯片

这种LCD不需要驱动芯片,直接拿MCU推就可以,COM和SEG用软件配合翻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