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问题

楼主(2008-09-05):
大家看我的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有问题吗?我用他来点亮220V,100W的灯泡,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150V左右?还有就是我输出PWM控制的时候抖动会比较厉害,会由亮到暗,由暗到亮的变化。PWM的周期是625US.
不用单片机控制,直接将三极管基极拉到地后能正常输出,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?谢谢!急于解决,在线等。。。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0/2007102113565917.pdf

网友A:
你用pwm方式什么意思?要什么目的

楼主:
re

本来是想调亮度的

网友A:
o

你用pwm方式控制可控硅,你要明白可控硅的关断条件.同时注意控制的对象.

楼主:
re

gjg191麻烦说的详细一点好吗?我认为的可控硅是在过零的时候,由于此时通过可控硅的电流为零关断,是这样的吗?控制对象是加热盘,好像是呈阻抗特性。

网友B:
AC2接地没有?

楼主:
AC2没有接地

回楼上,AC2没有接地

网友C:
个电路是否画错了.

网友D:
没有触发回路是不能控制可控硅导通的

网友E:
把AC2接地看看。

网友F:
画这个电路的人不够负责!

网友G:
可控硅的控制要用斩波的方法,改变导通角

不能用PWM控制

网友H:
这个电路有点问题

为什么不用第一象限驱动TRIAC,8550是这样用的吗,你都有一个100W的灯泡了,还要个LED干嘛

楼主:
。。。

我按 gaohq说的把AC2接地试了一下,结果发现上电可控硅就导通了,正常情况下上电I/O输出高电平,按下开关键之后,I/O口才输出一个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的,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?请大家继续帮我分析一下。
如awey版主所说,要用斩波控制的话,控制信号的输出有什么要求吗?还有,这个地方的斩波控制是不是就是电平控制,高于某个电平的时候导通,如果是这样的话,不管削峰还是削谷好像又跟可控硅的特性(可开不可关)相违背了,斩波控制的话应该要光耦来控制了对吗?感谢大家跟帖。谢谢!

网友I:
AC2接地?

AC2直接接地,是不是对单片机有危险?控制部分带电会有危险的,最好加个光耦隔离一下。
另外,你的控制极上以及和AC之间是不是加个大阻值的电阻

楼主:
。。。

回楼上:如果把控制极和AC间再加一个电阻,交流信号不是和直流接在了一起?这样会烧东西了吧?

网友C:
一知半解的误导!

今天不知网络还是电脑问题图片上不得

网友J:
唉,生命可贵,请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!

唉,
LZ根本就没弄明白可控硅是怎么回事,
在你搞明白前最好别弄这个了,免得害人害己...

楼主:
感觉脑子有点乱,我再找一下资料看。。。

网友G:
楼主别冒险了

替楼主的生命担心,替楼主的电脑担心...

网友C:
改改电路!

pnp b极不用电阻,npn b极才有电阻..

网友E:
不知按楼上的图接结果如何?

网友K:
安全第一: 替楼主的生命担心,替楼主的电脑担心...

网友C:
gaohq你看过"捕蛇者说"没有!

捕蛇者好有可能被毒蛇咬死,那么接触电的也有可能被电死,gaohq你不如转行算了,"安全第一,别冒险了"更不要让人担心啊!

网友L:
晕啊,

看来楼主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
不过在这里有个建议

先用一个变压器把220V变成36V交流电压,然后找个36V的灯泡来做实验,
要不然找个24V或者12V也行
真担心楼主的生命安全啊.

网友G:
楼主:大家是出于好心,不是吓唬你

从你的帖可以看出,你根本没意识到危险性.
电路上你还用了单片机,如果和仿真器与电脑相连,搞得不好会烧得很难看的.

捕蛇者说里的捕蛇者对蛇非常了解,知道它的危险性,是有备而为的...

网友E:
抱歉

本人对在12楼的发言表示抱歉!!!

网友M:
安全第一: 为楼主的生命祈祷,开始为楼主的电脑默哀...

电工兄弟们,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。。。

楼主:
为了保命不敢乱来了。。。。

网友N:
呵呵,可控硅控制要加过零检测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