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MAX038的频率不稳定问题

楼主(2008-09-05):
请教各位大虾,小弟最近用MAX038做了一个500KHZ的频率发生器,由于现在我只是验证一下它的功能,故没有做板,而是用万用板焊接而成,波形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,但是它的频率会不停跳变,范围大概有2,3KHZ,当然频率是渐变的。还有,小弟的电路图就是按照DATASHEET里面的经典电路图来连的,并没有外接FADJ,DADJ,而是将它们分别通过电阻和电容接地了。希望有高手能够告诉我如何去提高他的稳定性。谢谢!

网友A:
CAP

和电容有很大关系的。

网友B:
楼上说得对

一般偶们用的瓷片电容和独石电容温飘挺厉害的
往电容上吹一口气,容量就要变化不少呢
应该选那种NPO电容,也就是C0G的,或者还有一种电容,叫校正电容,方方的形状,温度系数也比较好.

楼主:
谢谢

小弟也和各位大虾想得一样,这个电路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稳定,过个3,5分钟,等温度稳定下来了,频率也就相对稳定一些了,看来我是应该去找些温度系数低一点的电容试试了,谢谢各位大虾指点啊!

楼主:
顶一个

没有其他原因了吗?各位大虾

网友C:
o

做成pcb板效果也会好一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