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干扰问题

楼主(2008-09-06):
做一个变送器的电路,出来的电流信号上加有个110K左右的交流信号,请问下是滤波问题吗,推荐下解决的方法,谢谢了!

楼主:
没人给点意见吗?

网友A:
可能是电源的问题

110K=2200*50,建议改进电源供电方案,最好用线性电源,不要用开关电源

楼主:
谢谢了

谢谢楼上的,我去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