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小问题(图中二极管的作用)

楼主(2008-09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图中两个二极管

稳压管的作用是给信号设置一个阀值,电压2.8V以上三极管才导通!
二极管1N4004的作用是嵌位,保护三极管be节用的,be节的反向电压比较小,如果你的信号有负电压的情况下,这个二极管就很有必要!
o(∩_∩)o...哈哈 终于抢到沙发了!

楼主:
三极管be节的反向电压比较小?

be节不就一二极管吗?既然二极管D能承受为啥三极管的be就不能承受?
难道有啥不一样?

网友B:
BE极能承受的反向电压不高

网友C:
o

一般都在6v左右

网友D:
如果输入没有异常信号可以不加

如果有较大幅度的负压,就要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