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转换电路求教(tuwen等运放高手进),重新描述了下

楼主(2008-09-12):
一个-10~10V的信号.
把正负半周信号分离成2路信号.
输入为正电压0~10V时,第一路输出5~6.5V,第二路输出一直为5V.
输入为负电压0~-10V时,第二路输出5~6.5V,第一路输出一直为5V.

没一路各用一个运放实现线性变换,1%精度.运放多了就没意思了.

网友A:
o

不知道你要求的信号输出是在5~6.5这个范围之内马?

楼主:
刚才的提问可能不是很清楚,修改了下

我用精密整流电路,只能做出负半部分的转换.

正半部分没有解决.

网友B:
没听明白,既然是两路输出,为何只能用一个运放?

网友C:
输入为0V呢?

楼主:
是每1路各用用一个运放

输入0V,2个都是输出5V....

我现在只想到负半周的电路转换.正半周的还没搞定.

网友D:
才用全波精密整流电路试一下

才用全波精密整流电路试一下.负的以正的也可以.

楼主:
7楼

如果一个简单的全波整流能行,我也就不会发贴求教了

负半周我是用半波精密整流出来的.在运放+端加个偏置.

但正半周的半波整流这么做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