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行吗?请帮忙看看,谢谢

楼主(2008-09-12):
这个电路不想用变压器,通过五个二极管来输出电压,是不是150-160V的电压?
后面的两个电阻这样行吗?充电的电流大概为0.4A,充电芯片的电压范围是6V-22V。DC/DC芯片的电压范围是7-16V,电流大概是0.5A。
不知这样行吗?新手,望高手指点!

网友A:
o

不行.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才0.7v阿

楼主:
回楼上

这是全波整流里加了个二极管变一半的。只要一半的电压。
二极管就整流用的,那串的两个二极管组成一断路了。

网友A:
o

如果是半波的话有可能,不过受电流影响很大的.
在整流以前不要加电解电容,用安规电容

楼主:
回楼上

那电容我随便加的,我就在想怎么把电流控制好,还有就是那电阻的功率问题

网友A:
o

电流如果是恒定的还好,不然就难说了,最好还是变压器吧才几块钱.
这种方法一般都用在家电控制器上,成本低啊

网友B:
这个电路不通

这个电路不通,分别用正半波和负半波走一下就知了。
热底板,降压一般用电容或电阻降压。

网友A:
o

阻容降压也不是很好,电压变化范围太大.还是变压器吧.

网友C:
呵呵,这个电路一上电不是保险烧就是电解电容爆。

网友D:
同楼上

我想也是,就没带这样干的

网友E:
前两天我刚吃过这种苦头

不用变压器怎么可以呢?

网友F:
唉,找死啊....

网友G:
你昏啊

你这5个二极管只有一个起作用,半波的话,一个就够了.

接下来,你要获得大约1A的电流,你算算,那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有多大?150W。你去买个150W的电阻回来看看,价格比变压器贵多了,还得加散热,相当于好几个变压器。

网友H:
初哥的缺点

1、和市电亲密接触,胆子大
2、电路的功耗和效率不管,普通电阻当电热丝用,
  为什么7805这么烫呀?电流才100mA,7805不是可以通过1A么?
  不知道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。
3、成本不会算
4、体积不会算
5、电路基础知识不懂,就开始设计了,二极管方向不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