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界低通滤波在我做实验的时候感觉线形度不是很好是什么

楼主(2008-09-12):
我通过单片机生成一个15位的PWM信号,但是感觉经过二界低通滤波后输出的电压精度的线性不是很好?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有做过的朋友提醒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,线性0。1%都没有。

楼主:
PC817我换了高速光藕PC900效果还是一样。

主要是线性达不到。。

楼主:
初步怀疑是光藕造成的,因为使用PC900后相对于817会好一些

初步怀疑是光藕造成的,因为使用PC900后相对于817会好一些。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把法在不大动作的情况下能提高线性问题。

网友A:
o

看你的pwm频率如果频率和脉宽都可调就可以使用普通光藕,不行就要用高速的
在输出端加电感和电解电容滤波调整参数效果会好一些.

网友B:
你的滤波器RC参数是乱搞的吧

你要求的是最大平直特性的滤波器,即butterworth.

butterworth滤波器的各个参数都是有联系的,你乱搞参数做出来的

说不定就是切比雪夫或贝塞尔滤波器

网友C:
PWM波的基频是多少?

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这么低哦-10HZ,电阻和电容都适当小点吧,选用精电阻和CBB,不然要到0.1%的线性度很难吧。

网友D:
是光耦和设计电路的问题

本电路的非线性器件几乎就是光耦了,其它器件不会导致非线性。
非线性的原因有:
1、光耦的开关速度不够。
2、R71的影响,当光耦导通时,低电平内阻很低,是光耦的内阻;
   当光耦截止时,高电平内阻是R71。
   充电和放电的内阻不一样,当然具有非线性了。

要改变非线性,光耦输出加CMOS缓冲门,或者轨对轨的运放。

这是设计问题,要想纠正非线性,也可以软件解决。软件事先补偿。
只要你解决了R71导致的充放电内阻不一致问题,非线性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E:
虽然偶做的还更差

不过还是提醒一下需要注意电容的吸附效应。据说cbb之类好些

网友F:
线性受限于光耦的响应速度

每一个脉冲,都附加了一个固定的延时。

网友G:
有可能的话,尽量降低PWM信号的频率

使得光偶的延时相对于你的精度要求可以忽略。

网友H:
请问

在楼主的电路里,是不是光耦的响应速度比R71更影响精度啊?

楼主:
这个电路做实现下来的确跟光藕有很大关系。

gx_huang分析的有一定道理,但是我看PC900的内部结构应该具备了CMOS缓冲门的功能啊!有点效果,但是效果不明显,工作的频率是100KHZ,里面的电容采用的是普通的0805贴片电容。

目前采用的办法的确是采用软件补偿的方法。也有一定的提高,但是不知道软件补偿里面注意点什么。。其先性的误差最大的地方在低电压的时候,3V以下。

网友D:
你没有真正懂得原理

PC900只是速度快了,延迟小了,输出特性和PC817差别不大,都是OC门输出。
只有推挽输出的CMOS,才能保证高低电平一样,充放电一样。

低压越低,误差越大,是由于OC输出饱和压降和延迟的影响。
充放电不一致一般在中点电压附近有一个最大非线性区域。

楼主:
谢谢老兄的细心解答。

我现在上一个图纸,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否,如果不用软件补偿的话是不是这样更改硬件也能达到要求?因为我后面没有办法放一个CMOS缓冲门的空间,所以想这样更改,还不知道理解对否。。

考虑到可能上下管可能同时导通的情况,分别在光藕接电源和光藕接地之间串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

网友D:
电路很别扭

上下二个光耦可能会同时导通。而且光耦的负载太小,延迟很大。
如果想线性好,加缓冲是必要的。

楼主:
哈哈,谢了。我担心我的理解都不正确。

主要是体积尺寸不永许我加缓冲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