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电流模式DC-DC当占空比大于50%时会不稳定??

楼主(2008-09-14):
为什么电流模式DC-DC当占空比大于50%时会不稳定??

用BUCK电流模DC-DC芯片做了一个BUCK-BOOST转换器,输入12V,输出-16V/2A
发现带较大负载的时候输出一切OK,但是不接负载或者负载很轻的时候该电路不稳定,电感“吧吧”的响,输出波形是一个的锯齿波,从-16V按照一个斜率上升到-1V左右,然后又急剧下降到-16V,

但是带上负载(比如10HOM)的时候一切正常,各个管脚的波形也正常,电感也不响了,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?

小弟用的芯片是LT3845,

具体电路参考的LINEAR网站上的出负压的资料
如下:http://www.linear.com.cn/pc/downloadDocument.do?navId=H0,C1,C1003,C1042,C1032,C1082,P32352,D26083

但是带负载的时候发热很厉害~~~

网友A:
估计是假负载不够引起的打嗝现象

网友B:
电路没有工作在临界状态

BUCK电路可能工作在临界状态。带负载时电路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状态下,不带负载时工作在临界状态,所以电感会啪啪的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