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错在那里?

楼主(2008-09-21):
电路如下图

网友A:
输出没有信号,因为同相端直接接到参考电压了。

网友B:
嗯,呵呵,我也犯过这种错误

同相端接6V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啊!

怎么改?我试过把那个6V到同相输入端断开也不行啊。

网友A:
至少同相端也要通过一个电阻(比如10K)到参考电压啊

网友C:
不知你的目的是什么哦。

你应该把那个100HZ的信号和V4串着接,或者用电阻分压实现V4的效果。

楼主:
谢谢edanzg

按你说的试了,可以了。谢谢啊!!!
我接的10K,20K,100K,都可以的,而接1M的电阻时却不行了,不明白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