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转电流电路,想不明白

楼主(2008-09-21):
  用虚短虚断算了半天没算明白,正负反馈同时存在?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1/2007116152311355.rar

楼主:
不会压缩图片,只能传个RAR上来

网友A:
帮你

电阻没有一定的值也应该有些关系把,比如,那几个等值?

网友B:
参考模电课本上的豪兰德电流源

楼主:
re

我去看看 谢谢 2位

网友C:
哪位能说一下原理?

网友D:
这个图是不是不能恒流啊?

楼主:
RE

这不是恒流电路,是电压转电流 R2要等于R3 R4要等于R5。并且输出电流与负载电阻无关

既有正反馈又又负反馈,其他的我也说不清

网友D:
电压转电流应该叫压控恒流,其实就是恒流电路.

网友E:
是否为电压转换成电流源?

只用一个基本的运放虚短和基本的电压电流定律,就可以得出输出电流的系数,但是这个系数比较复杂,即使满足一定的条件使其为恒流源,其恒流系数也比较复杂.

网友E:
补充

其输出电流的系数与R2,R3,R4,R5,R6,R7都有关,即使满足一定的条件将R7消除,满足的条件为R4/R3为R2,R5,R6的一个等式.

楼主:
re

我是这么算的,设5、6电阻节点电压为Uo,则用虚短虚断原则可算出
Io=()*Ui+()*Uo
其中第二个括号内为电阻表达式,几个电阻值满足使()=0

网友F:
o

照电路图 算出来是个恒流源I=VI/R6,实际上Io会受到来自R5的影响,要不就在r5那里串个大电阻或者接运放跟随器,网上有这样改进的电路图呢

网友G:
NIHAO

我用过的横流电路都是通过基准电压对有一恒定电位(地或某一稳压值),通过电阻采样出恒定电流值。
这个单运放似乎节省点资源,如果换作双运放,前级调理输出,后级跟随器横流效果很更好吧

网友H:
这个是不是简单些

网友I:
好像是个负电阻

用运放搭了个负电阻吧

网友J:
简单v/i转换

一个运放,5个电阻

网友J:
从发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