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几个电容接法的含义

楼主(2008-09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C3 C5 耦合电容 C1 C2 C4 C6去耦电容?

对否

楼主:
C3和C5这么接为什么?取其一不就成了,为什么用他俩并联

怎么说?

网友B:
。。。。

C3 C5 耦合

C2 去耦

C1 C6 C4 都是作为运算放大器的参数

网友C:
滤波电路?

楼主:
电容干吗用

楼主:
电容

C13 C14 C15 C19 C20 C21 这些都是干吗用的?

楼主:
在线等》》》

速度。

网友D:
强烈推荐--实用电源电路集锦

b

网友D:
温度补偿 C3 C4

网友E:
瞎猜的

C3,C5 耦合(而且阻值不在一个量级)
C1 增强高频反馈,消减高频放大倍数,通俗一点就是低通滤波器的电容.
C4 滤高频波,也是低通滤波器的电容
C6 一定程度上消除来自电源的波动干扰静态工作点
C2 这个不用说了,退偶电容.

不知有没有猜对,还望赐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