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fet的那个参数是决定,打开开关的

楼主(2008-09-22):
我的单片机是3.3v的,想用i/o驱动irf730,VGS是吗,还需要线留电阻吗?漏电流情况怎样,我想通过mosfet关断gsm的电源,增加modem的寿命

网友A:
主要考虑Vgs

主要考虑Vgs的电压,然后还要考虑你需要关断的电源的电压,如果电压高于3.3V则应该加一个三极管以OC门的方式来开关,如果电压低则可以直接开关,但是电压低了则要考虑MOS管能否有效的打开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