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用一片1403可以吗?

楼主(2008-09-23):
有2个地方需要MC1403提供的2.5V的基准电源,一个是24位AD的参考电压VREF,
一个是测温电路,采用的是PT1000,需要一个恒流经过热电阻,这个恒流就通过运放把MC1403输出的2.5V电压变电流。
这2个地方需要用到1403,需要的电流也不大,可以只用一片吗?还是要2片独立的呢?

网友A:
一片

一片还可以抵消1403输出电压波动造成的影响

网友B:
不要基准都可以!

   如果恒流源所用的“基准”和ADC“基准”公用同一电源,即使该电压波动,会自相抵消。这在精密称重电路中常见,叫做“比值测量”(ratiometic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