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-channel 和N-channel 之间互换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吗?

楼主(2008-09-23):
P-channel 和N-channel 的一些参数应该是互相取反的吧,如果我要互相替代的

话,P-channel 和N-channel的D,S端互相反转也是可以使用的罗?

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

网友A:
注意控制电压VGS的方向

网友B:
不能换,除非电路也相应改成对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