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驱动2个7段LED数码管,需要几个9031的三极管

楼主(2008-09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o

需要2个驱动位就可以了,厂家不同电流也不同啊,可以取一段5ma来计算

楼主:
谢谢

一段若为5ma,7段可以认为是35ma左右?

网友A:
o

恩别忘记小数点,实际用的时候可略微小点。

楼主:
a

刚算了一下,若芯片的漏电流为230uA,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取100,集电极的电流只有23ma,貌似不能很好驱动啊~~

网友A:
o

用 pnp拉电流驱动

楼主:
刚打错了

9013应该是PNP的吧,另外刚才把拉电流打成漏电流了,虽然漏电流也很小~

网友B:
不用三极管也一样行得通呀!!

如果是静态显示的话,可以不用三极管呀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