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万用表不能在PCB工作的情况下测负载电路的阻抗........

楼主(2008-09-24):
突然想到的,PCB在上电和不上电的情况下,负载电路是不一样的。

输入电压是3.3V,不上电,负载电路是850ohm

上电竟然是0ohm

我的想法是,万用表有自己的蓄电池做电源,在最坏的情况下最多和3.3V抵消一部

分,根据欧姆定律还是能测到电阻的。

一时也找不到万用表的工作原理,不知道桌面解释。

网友A:
万用表是输出20uA的电流,测量电流两端的电压。

说到最后还是测量电压的。

不同的量程分别就是20uA,200uA,2mA,你可以串个电流表看看它测电阻的时候怎么测试的。
你肯定是出现了负电压,也就变成了负电阻了,所以才是0欧姆。

楼主:
看上去有点道理

uA的电流表很难找的,测电压是否合适啊。

我手上有两台万用表(TES,VICTOR),TEK示波器.

TES:
400    4k     40k     400k
3.3v   550mv  550mv   550mv

VICTOR:
200     2k     20k     200k
550mv   550mv  550mv   480mv

所以说:
两台id数据是
8ma    135ua  13.5ua   1.35ua

2.75ma  110ua  11ua    2.4ua

出现了负电压,也就变成了负电阻了,所以才是0欧姆

很不理解,探头互换也是0ohm 啊

网友B:
帅哥!你测的是电源的内阻!

楼主:
没错啊,测的就是电源的内阻!有关系吗?

8ma    135ua  13.5ua   1.35ua

2.75ma  110ua  11ua    2.4ua

至少我可以得出,万用表电阻档的电流的纲量

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,但负载电流超过 100ohm量程的时候,即2.75~8mA(这是显

而易见的,我测的是干路,A级电路),万用表可以认为电阻比100ohm更小,所以是

0ohm。

不知道我分析的是否合理

网友C:
无语了。。。。。

万用表测电阻怎么测?还不是要在电阻加电流,然后测电阻两边的电压。你在线的话,电压是确定的,还怎么准呢?

网友A:
万用表的输出电流是有条件的。

如果测试的两端的电压高于一定的时候,万用表就不能正常输出电流了。
你搜下 icl7135 的资料,这个是个AD芯片,一般万用表测电流都是输出个电流,然后让类似于这个芯片测电压的。

楼主:
。。。

回6楼的,我没想把负载电阻 测准,我只想知道负载大致的量纲,实践了下,竟然

是0ohm

我在三楼发的数据只想说明,万用表测电阻的条件是 加一定的输出电流/输出电压

万用表里有块电池,在测电阻的时候,实际还是测电流,然后折算成电阻值。这个

说法没漏洞吧.

然后你可以看我那份数据,电流和电阻是成反比的,工作时负载电流会比万用表

提供电流大很多倍,所以电阻为0